[笔记本电脑]
联想 Y450 笔记本 不显 跑4A ,更换显卡芯片 ,修好OK

楼主(2017-06-04):
联想 Y450 笔记本
   1.通电不显示,电流可以到 1.8 到 2.1A,   示波器,内存很多波形跳变,
   2.数码卡, 跑码到4A 停住,  内存放在 下面内存槽时,  跑码到 4A  83 后掉电 重启多次 ,也不显示,
   3.排除通病,刷BIOS, 电源小板,换电容,  换PQ1,加小电容, 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4.找了一个显卡芯片,更换成功, 开机显示OK。测试 OK
   5.换显卡后 ,电流到1.4  1.5  就能显示,  电流 也不会 上2A,  看来 原来的 显卡 芯片内部微短,导致开机  后电偏大,加焊无效!

网友:
感谢学习经验了,现在电脑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显卡有问题,加焊一般没用。这个还有就是USB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有两种的 下次可以说下型号 便于别人参考

网友B:
刚好修到一台Y450 加电1.5A 屏不显 后4秒左右掉电,示波器SUSB比mainon先掉,SUSb比RSMRST先掉,测内存无数据波形,纠结是ICH9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呢。。大神 哪位遇到过???求助。。。。

网友:
昨天 Y450 故障时,, 大小写,也不能切换!  电流偏大! 换显卡,修好后 开机到显示  电流还小了!

网友:
Y450 显卡 故障, 从来 没有 加焊 成功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有两种的 下次可以说下型号 便于别人参考

是 NVIDIA 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修到一台Y450 加电1.5A 屏不显 后4秒左右掉电,示波器SUSB比mainon先掉,SUSb比RSMRST先掉,测内存无数 ...

要换桥的 机器,,就很郁闷了, 难修机器, 要早放弃,早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