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新手第一次+++东芝笔记本硬盘检测不到维修----中间还有大短

楼主(2017-06-04):
今天中午收到一个东芝笔记本。是个二手机器了很旧
过来说是开机英文进不去,以为是系统换了接过来一看显示读取不到硬盘。用新的硬盘换上去试了试(固态的)可以读取到硬盘。
跟客户说硬盘坏了。要换,固态嫌贵想换个二手的机械可以,反正你说了算。拿出珍藏多年的二手硬盘,挑了个最小容量的给他(不要说我黑,因为他的才80g)
那知道上上我的盘子还是检查不到,以为盘子坏,又换了一个,一个接一个,都不行。这TM就尴尬了。
重新把固态上了上去,然后惊奇的发现找不到了,还真找不到了。这下问题就严重了。
打发客户回家,修板子。

图片是后面补拍的修之前忘记拍了

因为是检测不到硬盘,要不就是没有供电5v要不就是没有SATA数据
因为没有图纸用我们老板的账号下了个图纸
看板子我找了那个位置号
14.15.16脚连在一起5v

准备上电测量。
转折在这里
刚拆下板子的时候我上电试了下没有问题。然后我下了个图纸,找到了位置在上电的时候发现短路了,竟然是大短。坑了个爹啊
前面没有拍照后面补上的照片。有些不全。大电流4A,然后我迷茫了。

我们老板给我提示,先查下隔离管。看看是什么短路公共点还是什么短路。
我先测了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电感发现正常没有偏低。
然后测了PQ5001的D级发现对地值明显偏低只有60
接着测了下隔离管前面的PR1是正常的

我把PQ5001取了发现D级对地正常。就是后级有问题
采用烧鸡大法。我们老板说直接小电压。2a电流,慢慢加电压测摸温度。
上了之后我用手慢慢摸。摸到一个小电容直接手被烫了。 就是这个东西
看了下位置号PC4就是5001后面的一个公共点电容
。从新装上管子上电不短路了。
接下来开始修。读不到盘的问题
上面说了14.15.16脚是连在一起的。上电测量5v偏低只有3v。
老板说硬盘的5v直接由待机芯片转换过来的
找了下5v的待机芯片5v出来的名字叫+5V_S5
搜这个转换的管子

图纸上找到PQ5012
实物 6脚的管子
通电测了下D级G级都有5v,S级只有3v。
说是这个管子坏了。因为电流比较大平均3.38A最大4A多
确定这个坏了之后。就是找料板
他找了个广达的板子6脚的放着找扎到脚位一样都是N管的

直接干上去上电测量。5v出来了(高兴啊)
接着就是上硬盘

读取到了80G的盘子
到此就结束了

因为事先没有拍照好多都没有各位大神将就看吧
新手出来的第一个板子求照求加分

网友:
没想到沙发是我

网友:
修板好过换硬盘吧,修板利润还大些!

网友A:
问题虽简单,还是挺曲折的,修的不错,分析的也很给力。

网友B:
前途无量啊! 哈哈! 又一大神诞生了!

网友C:
什么都是老板说嘛维修还是需要自己考虑

网友:
火车跑的快 全靠老板带啊:daxiao:

网友D:
学习了,思路挺好的没有走歪路,有的就会去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虽简单,还是挺曲折的,修的不错,分析的也很给力。

主要有个老师傅带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途无量啊! 哈哈! 又一大神诞生了!

我是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是老板说嘛维修还是需要自己考虑

刚开始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思路挺好的没有走歪路,有的就会去干桥

想过干桥,但是干了他就不修了。贵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和牛C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老板肯教挺好的,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东芝机器就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