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声音戴尔14z-5423

楼主(2017-06-04):
同行送来戴尔14z-5423一台,说进水。经检查不触发,微触发。三五下拆开清洁,见EC周围进水较多,腐蚀比较严重,遂进行加焊清洁等一系列工作。弄好好进能开机进系统,但是突然出现各种补加驱动,驱好后没声音,继续各种搞,最后换系统,还是没声音,声卡都认不到。好吧,再拆机各种搞,量电压都有,刷bios无果。定ec和声卡。两天后换上结果一样。
没招了,查电路吧。简单看看电路最后由南桥控制,仔细想来内存忘记上时主板还是可以发出报警的声音,而且主板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完毕,存在性能不良的元器件概率不大,翻过主板仔细看了看南桥:没散热片且不在风道上--------就是它了,在烘烤三遍后直接加焊。装机进系统后久违的HD ....AUDIO驱动正在查找。。。。至此修复完毕。

有类似情况,没招的可以参考。这些经验都是慢慢维修得来的,很多都是靠脑袋思考,你可以不懂电路不会查信号,但要会思考。

网友:
感谢学习经验了,现在电脑不好修。

网友:
原来是桥导致的驱动不了声卡,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加焊南桥这个答案有点出人意料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是不是南桥下面有水 引起的无声音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台联想G410 也是这样,。

网友:
没想到最后是桥问题

网友B:
可能的桥下面有水,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桥下面有水,引起的问题。

这个机器键盘下主板有进水痕迹,背面主板完全没有进水,南桥在背面周围也非常干净可以排除,且进水量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是不是南桥下面有水 引起的无声音的问题?

这个机器键盘下主板有进水痕迹,背面主板完全没有进水,南桥在背面周围也非常干净可以排除,且进水量不多

网友C:
厉害了,一般人估计要查电路测好久。学习了

网友:
桥虚焊了,很多笔记本桥是没有散热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一般人估计要查电路测好久。学习了

互相学习。有时候经验判断比查电路更快更直接

网友:
经验是保贵的财富,谢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