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PLUS无前后摄像求助

楼主(2017-06-04):
听了3期的手机维修远程,今天终于接到了一台手机IPHONE 7 PLUS无前后摄像,见图

手机被甩了两次,第一次是没有后摄像,第二次是没有前摄像,也没有了闪光灯,现在到了我的手里,没有图纸点位,不知要怎么下手,和6的会一样吗?求助大师,给一个维修的思路,感谢!
这个高级货,在我的面前,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大师们都在忙吗?没有空帮忙看看吗?

网友:
前两天我也碰到一个没后照相的侧阻值知道是CPU虚了,报800人说准备卖了不修了

网友:
7P没前后摄像头不知道算不算通病,我一个客户也是这个问题,在保的,返售后了

网友:
这次的7和7p问题好像比之前的系列多了很多

我自己原来用的7p经常死机

网友:
先拆掉后置,看前置行不行。行就是后置坏。后置爱摔坏

网友:
7找配件测试都不好找,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论坛看看有没有阻值参考和数据参考,或者有没有相似案例

网友:
无闪光灯也会造成无摄像的 先修闪光灯吧   苹果7代的 问题 很多  我朋友刚买得  都退了

网友:
时序是差不多。参考下7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