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R9 390X芯片不供电的维修 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7-06-04):
先说一下问题.这个显卡昨晚正常使用 今天懂了电脑 因插座原因 客户说吧地线和火线触碰大火了  然后把电脑开机  显卡就坏了
拿到手 上机测试 GPU不发热 万用表测量无电压 (等会上图)GPU右手边的整排小电容没有任何电压  电阻也一样.

经慢慢排查 找到一个 4R7的电感一脚破裂  换了电感 还是一样 继续排查 UP1542Q 这个芯片一脚13.75V  4脚8.5V 6脚1.8v  当然我还没有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用手触摸电源管理芯片很烫 无法触摸  怀疑是短路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以后 不发热了 UP1542Q供电也正常了  GPU上的小电阻有了1.5v电压  GPU开始发热 但是还是不能开机

因为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在哪个4R7和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有一个0欧姆的铁片烧了.    然后把它换下来也不行  只要换一个好的  开机 哪个0欧姆电阻就直接烧掉 每次都这样  现在 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

  就算短路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和谁相连的  感觉电阻的一端是和4R7哪个电感相连 因为没有换电源管理芯片之前  哪个0欧姆的电阻没有烧之前  4R7的一端有12V电压  另一端没有  0欧姆电压烧了以后哪个电感的两端都没有了电压  芯片发热现在只是恒温 证明电压不够 这种情况该证明处理  本人小白 只是慢慢摸索的  情歌为大神帮帮忙

网友A:
gpu坏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坏的可能大一点

来人啊

网友:
4R7是电感。。。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证明是开路了!排查前端供电电路了!IR是显卡电源管理芯片吧!高端的卡要有图纸和点位容易修!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因为我也是小白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R303,你可以拆掉周围电容和场管

网友:
量一下显存和核心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4R7是电感,两端要有电压的

网友(2017-10-08):
严谨  专注  好人啊兄弟正好需要最后一张芯片的PDF谢谢了

网友:
显卡这东西供电都正常就没啥好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