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e r2.0 rev 1.01 开机断电

楼主(2017-06-04):
上电就断,pg ,复位,供电全正常。
断电

网友:
写个bios再试试

网友:
看还没有过保,返厂最实际

网友:
不如先刷上个个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先找BIOS洗刷刷吧。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看看网卡声卡有没有发烫?

网友:
这种问题 看外设 温控信号 和电压检测 最好还是先刷下BIOS吧 单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把CPU取了,看是否掉电?

网友:
先把cpu 4pin拔了,cpu下了看看是否断电,先看一下阻值全板确认无短路,强制上电看看

网友:
不能分析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查看一下啊VIN角

网友:
当不触发修

网友:
点开机排针就断?PCI-E槽的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正常?

网友:
返厂把 H81还没有过保修

网友:
自从签到没有下载分之后 大家都养成了灌水的好习惯 哈哈

网友:
谢谢大家,刷bios 已成功收钱

网友:
H81很少有修到过了

网友:
各种高手 总能让你碰到· 这种故障只能碰运气维修了

网友:
三相电?不至于上不了店

网友:
三相电啊,主板估计一般

网友:
技嘉的板先刷BIOS,因为技嘉的板坏BIOS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