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 刷机报错

楼主(2017-06-04):
摔的机器iTunes恢复模式
刷机报错4013
硬盘拿了黑底白苹果
红屏跳恢复模式

网友:
硬盘拿掉刷机报错4014;再重新装硬盘还是4013

网友:
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了没

网友:
报错4013查一下硬盘工作条件,不行就先硬盘试试看

网友:
红屏了   U虚了  或者摔掉点了

网友A:
测下U供电,正常就干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U供电,正常就干U吧。

U供电正常
估计要卸CPU了

网友:
红屏  基本判断u的问题   再测下总线   也许有生机

网友:
红屏多数U的问题

网友:
CPU都挂了搞毛搬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