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修黑触摸后被手机“咬到”的一个经验

楼主(2017-06-05):
同行拿了一台6P说触摸屏有时会失灵,让我换触摸IC,留机后,就开始修,这个通病大家都赚了不少吧,很多都不用换的,拆出黑触摸IC,飞线M1脚,装上试好就行了,就还给同行了,等到第二天就返回来了,说电池掉电特别的快 还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关机要插充电器才能开,不插充电器会一直白苹果进不了系统,同行一直强调之前不会这样,一定是我弄到那里呀,没办法,只能拆机检查了,于是拆机加电开机,电流200MA起步再上去,很明显偏大呀,昨天太粗心了 没有仔细测试。观察主板很靓,只动过黑触摸U2402,我吹的时候很小心的,温度也不高,PPD868调D270度迅速拿下来,260度装上去的,应该不会吹到其他地方的呀,看开机电流偏大,就熏上松香,然后开机,这时电源边缘的松香融化(修的时候太投入忘记拍照了),就换了电源,涛声依旧,又怀疑是U2,换U2 涛声依旧,心想充电不正常 关机要插充电器才能开,应该跟充电电路有关,于是拆了U2打阻值,当打到F4脚发现阻值只有18 拿了另一台正常的机测370,应该就是这条线路上的零件对地短路了,打开电路图看,F4脚是3v供电,通到下面的零件
再次用烧机发烧,U5411_RF旁边的电容C5405_RF融化了。拆掉它,再测不短路了,装上U2直接就开机了 也不漏电能充电了,测其他功能也都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关机能充开机不能充的,

网友:
一个3V供到了很多地方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最近也开始研究修手机了

网友:
直观,方便!大师傅的节奏

网友B:
U5411是个什么芯片?还有M1脚飞到哪个位置?

网友C:
接机子一定要认真验机,特别同行机,别听同行说的故障,就不验机留机子

网友D:
那个不充电应该是隐藏了故障,搞触摸不可能搞到不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5411是个什么芯片?还有M1脚飞到哪个位置?

黑触摸的M1脚 6P通病了。顺着M1脚的线路去刮开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充电应该是隐藏了故障,搞触摸不可能搞到不充电

应该是的,我也遇过类似的问题,扩个容说不充电了,前摄不照相了,结果是板层断线,还好最终帮他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机子一定要认真验机,特别同行机,别听同行说的故障,就不验机留机子

同行的机器尤其注意,能测出来的问题还好说,有的是两三个小时会重启一次的,偶尔重启一下,那叫头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接机子一定要认真验机,特别同行机,别听同行说的故障,就不验机留机子

这倒是,同行的机子,要谨慎处理。

网友:
楼主修复很细心,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U5411是个什么芯片?还有M1脚飞到哪个位置?

M1脚就直接跟边上的线连上就好了  就在边上  哪都不用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倒是,同行的机子,要谨慎处理。

接同行的机器   有的暗屏 不说清楚最后坑得是自己

网友:
返修的时候上家说明了有时不能充电,夹电开机200+的应该就能判断是充电IC问题了,怎么弄这么复杂了呢。维修之前应该要所有功能检测OK再进行维修这样才不会吃亏吧

网友: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U2只能用于5代说法,6以上不是U2啦。芯片代号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黑触摸的M1脚 6P通病了。顺着M1脚的线路去刮开就行了。

我看了下U1700的供电3V 就经过图片这样的显示变成了另外个供电名字。。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小白看不懂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接同行的机器   有的暗屏 不说清楚最后坑得是自己

同行的东西其实最不好整,很多都是说一半藏一半,等到了发现的时候打电话,他会说,没啊,我这里好好的,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是不是你弄坏了。一般对于这样的同行,第一次是没办法,第二次,就要留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触摸的M1脚 6P通病了。顺着M1脚的线路去刮开就行了。

谢谢大神们指导

网友:
还是要冷静思考下才动手好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的,我也遇过类似的问题,扩个容说不充电了,前摄不照相了,结果是板层断线,还好最终帮他修好了,

扩容的拿过来先全面测试下  有问题马上说  机子弯的不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扩容的拿过来先全面测试下  有问题马上说  机子弯的不扩

关键测的时候都好的,、有的机器隐性问题,不一定当时能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了下U1700的供电3V 就经过图片这样的显示变成了另外个供电名字。。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小 ...

哦,,明白了。。图纸还是要多看。我都没看图纸,直接看点位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来逛论坛还是挺好的 ,最起码长经验  ..  免得被坑

网友:
装机装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行的东西其实最不好整,很多都是说一半藏一半,等到了发现的时候打电话,他会说,没啊,我这里好好的, ...

的确遇到这样的很麻烦,只能自己先多测试。十在测不出来的也没办法了。做这行真没办法。

网友:
动黑触摸,想不通怎么能坏那里

网友:
简单以后再来了多宰他几次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经验不是万能的,原理重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的确遇到这样的很麻烦,只能自己先多测试。十在测不出来的也没办法了。做这行真没办法。

是的,这种情况无法彻底避免,除非你不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种情况无法彻底避免,除非你不干。

的确,没办法。前天有一个客户来换PAD外屏。 他说换外屏就好了。没电不开机,一开机一个充电标志。那我就插充电器充电,结果不充电,跟客户勾通,他说充的。我这边什么都没动了就不充电了怎么也赖不上我,后来客户说有时候充的。晕,那我换了几条线,的确有一条线好充。充到开机,进系统不充电。那就报修不充电了。进系统了过一会,又重启。重启完了发现软件闪退。重启闪退,可能是偶尔的,你跟客户说吧。他说你们怎么这么烦啊。我就换个屏搞这么么多事。,不跟他说吧。换完客户说我之前不闪退,现在闪退了。我就更没法说了。我总不能说你拿来就这样。如果说拿来就这样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现在说了他说我们太烦了。这个生意就这样做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确,没办法。前天有一个客户来换PAD外屏。 他说换外屏就好了。没电不开机,一开机一个充电标志。那我就 ...

是的,之前有个客户清个灰尘,然后说电脑卡,说上不了网,说风扇炒,一回就说都是你清灰之后这样的,之前好好的,我当时心里真是一万个XXX,我就拆盖板用风枪吹个灰尘啊,哪有那么多破事出来。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黑触摸的M1脚 6P通病了。顺着M1脚的线路去刮开就行了。

大家用的都是什么图纸啊?

网友:
想不通,换黑触摸怎么会把U5411_RF旁边的电容烧了呢?这两个可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呀!

网友:
差点儿被经验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家用的都是什么图纸啊?

没要求论坛有免费的。下个就好了,有问题开原理图再确认一下。没什么问题。我都这么用的。

网友:
好多问题 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关机能充开机不能充的,

我有一个,换完尾插就好了,三个月后又同样故障,又换了个尾插。

网友:
U2特指USB控制器吧。6P里是u17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充电应该是隐藏了故障,搞触摸不可能搞到不充电

这种问题很多的,只是一开始问题不明显,后面你动主板后把问题呈现出来了而已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多谢分享经验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 请教了问题 M1脚飞线 往哪里飞啊

网友(2018-08-18):
遇到个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原理精通,修机轻松,原理不会,修机很累。楼主真是厉害,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学习了,很好哦,找的就是这个哦  谢谢分享

网友:
说实话,起跳200,首先就要考虑3v供电的,

网友:
修主板的同行们只要动主板就有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网友:
老司机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在这里快                            速回复#

网友:
6p 就是*WF词语*多没把法!!!!!!!!!!!

网友:
是第一吹的时候吹坏了这个电容??还是本身就有暗病?

网友:
大神,技术牛逼。。。。。。。。。。。。

网友(2018-09-18):
触发后电源发烫,怎么可能去动电源

网友:
这手工 是老司机了 手机我还没有维修过 准备去基地培训

网友:
技术好 就什么也不怕 哈.   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