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刷机报错40

楼主(2017-06-05):
开机电流直接跳到90毫安定住,检查硬盘有3.0  1.8  1.8供电,但是测1.2变成了1.8!小白不懂,所以问问论坛的师傅们!这是硬盘输出?还是硬盘供电?为什么变成了1.8??

网友:
我也不懂 按照笔记本应该串线了

网友:
苹果还是的上迅维学习一下技术比较好

网友:
与1.8v的电压连了

网友:
硬盘是不可能输出供电的

网友A:
硬盘只接收供电  怎么会输出供电呢    供电是电源芯片发出的    仔细看一下这路供电 有没有连着的地方  可能跟1.8V在哪个地方有连在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只接收供电  怎么会输出供电呢    供电是电源芯片发出的    仔细看一下这路供电 有没有连着的地方  可 ...

图纸不会搜是哪里送来的供电,小白一个,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会搜是哪里送来的供电,小白一个,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图纸不会搜?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先学一下看图纸吧   不然机器会被搞挂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会搜?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先学一下看图纸吧   不然机器会被搞挂掉的

机器本来就是不开机的,没什么担心,就想研究研究

网友:
其他地方的电压正常吗,原始的故障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的电源输出给硬盘的。

网友:
拆掉硬盘强行DFU测一下看看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本来就是不开机的,没什么担心,就想研究研究

报错40的话多为硬盘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会搜是哪里送来的供电,小白一个,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shouji小白还是看一下啊这里吧

网友:
手机维修 还需要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硬盘肯定是不会自己输出供电的。
具体可以看看这个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59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过 1.8 接上硬盘就变为3V的 硬盘换的拆机好硬盘,撞到别的上面都是好的  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