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开不起手机

楼主(2017-06-05):
电源电压都正常,就是开不起手机,苹果都开不起,只抖动一下归零了,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修,修不好,请大师傅修,大师傅修不好,就换一个呗,有啥大事情啊

网友:
应该是旋钮坏了,我的也是,换了一个音响上的钮就好了。

网友:
易损件是电位器   先试着换一个看看

网友:
电位器坏了换一个不会修就换机器也没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滑动电位器坏了,你调电压那个,但是不是电位器坏就要换了才知道了。你可以改一个精密多圈电位器。

网友:
换个电源算了吧,不好修啊

网友A:
先换个电位器试试看,这个最容易坏了

网友:
知道 换个电位器 试试

网友:
可能保护了

网友:
换调压的旋钮吧,这个东西经常坏,大部分一年内都坏。

网友:
换调压的旋

网友:
我的也是,是电位器坏了吗?换哪一种的电位器

网友:
里面的主板你去淘宝搜素一下 换个主板!

网友:
给同行修咯,赚个差价

网友:
抖一下抖到多少撒。最起码要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位器试试看,这个最容易坏了

他这个应该不是吧,他描述的是电压正常,手机开不起来,我觉得可以重点检查一下里面的大电容,虚了容易出这问题,我的就是这样的,大电容虚了,焊上就好了

网友:
什么问题的,不会修就找人修吧

网友:
电源肯定是有了问题 拆开看下 有明显的坏了 可以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