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楼主(2017-06-05):
联想E540笔记本,原先能触发,屏不亮,刷BIOS后能开机了,就是每次过LENOVO的LOGO后就出来
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提示,并伴随有滴滴两声,然后就进系统,进系统啥的都正常
但装电池开机时,还是会出现能触发屏不亮的情况
有大神遇到过吗,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还是BIOS的事

网友A:
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52491246.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52491246.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

非常感谢!!!我也试试

网友:
是的BOIS不对就这样

网友B:
是序列号有问题吧!你用原来的BIOS合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序列号有问题吧!你用原来的BIOS合成吧!

怎么合成呢?序列号在原先BIOS的哪部分呢?OT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合成呢?序列号在原先BIOS的哪部分呢?OTP?

不在OTP部分!你原来的BIOS可能是ME部分坏了,你把现在的BIOS里面的ME合并到原来的BIOS里面,试试看!

网友:
就是bios不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在OTP部分!你原来的BIOS可能是ME部分坏了,你把现在的BIOS里面的ME合并到原来的BIOS里面,试试看!

昨天用软件看了下8M的BIOS芯片里全是ME,只有ME
将原机备份的ME刷回去后,还是能开机,说明原机ME是没问题的
再将4M的程序刷回原机备份的,就开不了机了
是4M程序里的问题
4M芯片里的程序分两部分(用UEFITOOL看的),但不清楚是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的问题,因不清楚这两部分都是什么(BIOS?OTP?),所以按在此软件里的上下排列顺序称作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把原机备份的上半部分用1A代替,原机备份的下半部分用1B表示,把出现上面字母(MACHINE TYPE AND。。)提示的4M的上半部分用2A表示,下半部分用2B表示,把1A和2B合成能开机但是提示MACHINE...,把2A和1B合成后不能开机(能触发屏不亮)
得出的结果是合成了几次,还是没有解决提示MACHINE TYPE AND。。
唯一没有动的就是OTP了,因为用TL866刷的,选择芯片名称时没有带OTP,这样刷应该就不会动OTP吧,而且一直没有换过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