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楼主(2017-06-05):
前几天收到同行送修的联想G410笔记本一台 客户说是不显示 我测了一下待机正常0.01左右按过开机键电流就到0.035左右然后反复重启 按照我以前三板上去就干EC和桥 但是先在不一样了 要冷静 找图纸首先想到的就是3 5V转换电压 上电测试 +5VS没有 是从U38 转换而来 测U38一端有5V 一端只有0.3电压肯定不对 再测4脚电压没有 找到问题了4脚电压是有susp  +vse 转换而来 实测SUSP电压3.3 +VSE没电压  +VSE经过pj202 节点转换而来 找到问题 直接飞线 通电测试 电流一路小跑 OK了 小白不是太懂 有不对的 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看就懂了

网友:
你能截取几个小图配上就跟好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有图纸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A:
最好还是换+VSE转换管吧!

网友B:
这样有点看不到有图就好了

网友C:
修的还好不算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还好不算小白了

谢谢 夸奖 都是在论坛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有点看不到有图就好了

传图太麻烦了 用的这个机子慢 所以没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换+VSE转换管吧!

以前就是个节点 应该没必要加个转换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