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s2

楼主(2017-06-05):
求助,h81m-ds2 技嘉的板子,5vsb 没有达到5v 在2v左右来回跳动,求教下

网友A:
看看5VSB这路有没有短路,另外你看的是5VSB还是5VDUAL?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好修些了,把这个修好看呢

网友B:
哪里短路拉低了把  查查外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5VSB这路有没有短路,另外你看的是5VSB还是5VDUAL?

对地值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短路拉低了把  查查外设芯片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那看看前级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且5V本身输出原件没问题,那就是后级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