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开机一声短

楼主(2017-06-05):
能进系统正常用,速度很慢。型号是联想 IH61M VER4.2,联想品牌机开机一声短

网友:
滴的一声 开机显示 正常自检完成 没问题

网友:
滴的一声  正常自检完成

网友:
嘀一声  是开机的正常声音啊

网友:
这个一声的提示音很正常吧,很多机器都有开机提示

网友:
这个自检完成

网友:
开机很慢,跟硬盘系统有关系,或者刷个
BIS试一下

网友:
品牌电脑蜂鸣器还是装的
慢的话  测试下硬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