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45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06-05):
联想 g50-45 触摸板不能用。原来机子是客户把插头搞坏了导致ec芯片烧了,定了一个带程序的ec换了,可以正常开机当时刚试机是触摸板还可以用,谁知烤了一段时间机子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了,以为是系统问题,进pe试也一样看来不是系统问题。刚好来了一台一样的机子,把触摸板换过去是正常的,又把这2台ec掉过来,发现触摸板还是不能用,另一台触摸板能正常用。把好的机子bios掉过了居然点不亮高不懂,网上下了几个bios都点不亮晕死了。测触摸板接口和好的对比发现2脚没有3.3v电压,其他脚都一样。 这脚经一个电阻上拉直接连ec的89脚,把89脚翘起发现有3.3v,怪了ec也是过是好的,怎么会拉低89脚呢,请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A:
怎么感觉你们啥都会啊。。。。。。。。。。。。。。哎 我傻挥能学会啊 啊

网友:
打一下EC这端的阻值,如果排除EC,有可能是之前烧的板层短路。。。

网友:
从EC那里割断   两端都要割断   直接飞线过去试试

网友:
不装键盘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别人咋说

网友:
写得不错,谢谢分析

网友:
应该是EC故障,换个问题应该解决 板层短路电阻下面没电压或者是电压会拉低 把89脚翘起来就正常,说明应该是EC管理触摸这块的模块短路了。

网友:
维修基本要学会看路图 然而我是小白

网友:
触摸板到EC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最后找到问题了吗?楼主J

网友:
你都试遍了,外加鼠标吧

网友:
修过一台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以前索尼了  触摸板不能用,版层问题,后来飞三根线解决

网友:
功能问题,应该不难,注意铜线 漏电

网友:
触摸板坏了   ''刚好来了一台一样的机子,把触摸板换过去是正常的''

网友:
觉得还是触摸板

网友:
这种问题,路过了

网友:
触摸板换到另一台是好的,ec换到另一台也是正常的,板层漏电不可能翘起ec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bios刷了也一样

网友:
真没有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们啥都会啊。。。。。。。。。。。。。。哎 我傻挥能学会啊 啊

不会可以学习  平时多积累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bijibenweixiu 更多学习资料欢迎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