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错误的事

楼主(2017-06-05):
昨天一客户拿一台式机,装系统硬盘进不去,客户想把资料拷出来,于是乎,我就把硬盘接到师父的电脑上,进PE,第一次进去后资料还在,后面无论怎样都进不去,,,,,,,,然后不知道怎么了,,,,,师父电脑就打不开了,师娘说进不去系统里,,,,,这一哈  呜呼哀哉,,,,,,师父硬盘上所有的资料都完了,,,,,这哈子就郁闷的很啦 啦 啦。。。。。。。。。。。。。。。。。。。。。
   各位大神啊,,,,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从不帮客户拷资料,除了维修,还有个词叫 “数据恢复 ”

网友:
叫你师父做数据恢复吧

网友:
先想办法 恢复师傅资料吧 以后办公机和测试机要分开 不要用自己的电脑 拷数据测试等

网友:
自己做数据恢复吧,大多数数据都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统一回复,谢谢。

网友:
恢复下吧,,,,倒霉孩子

网友:
这也能遇到?反正我是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硬盘拔掉,再接客户硬盘 ,

网友:
数据恢复吧

网友:
倒霉的孩子,没事的,反正你是学,管你没事,你师父会解决的!

网友:
工作机和测试机我也经常混着用,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数据恢复没别招了

网友:
只有恢复了

网友:
坏了没办法

网友:
数据这一块根本提前跟客户说明……。

网友:
那硬盘里有毒

网友:
不要慌,拆除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进PE用恢复工具

网友A:
昨天一客户拿一台式机,装系统硬盘进不去,客户想把资料拷出来,于是乎,我就把硬盘接到师父的电脑上,进PE,第一次进去后资料还在,后面无论怎样都进不去,,,,,,,,然后不知道怎么了,,,,,师父电脑就打不开了,师娘说进不去系统里,,,,,这一哈 呜呼哀哉,,,,,,师父硬盘上所有的资料都完了,,,,,这哈子就郁闷的很啦 啦 啦。。。。。。。。。。。。。。。。。。。。。
各位大神啊,,,,我该怎么办啊
进不去系统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数据恢复没别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