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设备型号识别错误

楼主(2017-06-05):
苹果6连接电脑DFU模式,机器型号显示6P,主板识别电阻阻值 跟电压1.8V都没问题
这是什么鬼啊,刷机要用6P的固件才可以刷,报错4014,难道U出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是硬解过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硬解过的机器

主板没动过cpu

网友:
华强的机器?

网友:
DFU模式下显示的型号储存在cpu上的,6跟6P套件本来就通用的,华强北也没什么可改的,除了主板识别电阻跟CPU本身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会引起

网友: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R0325二极管档数值570 R0324数值410(福禄克17B)
ID板两颗电阻通到CPU那端的阻值都是405判断CPU虚焊,要干CPU了

网友B:
干CPU  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CPU  只能祝你好运了

手捏住CPU连电脑显示苹果6,松开连就是6P,肯定CPU虚了

网友:
4014干U吧。。。大工程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迅维老师讲过,是cpu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捏住CPU连电脑显示苹果6,松开连就是6P,肯定CPU虚了

那确实要干u了

网友:
测下阻值!

网友:
楼主好霸气啊,干他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捏住CPU连电脑显示苹果6,松开连就是6P,肯定CPU虚了

你这就很明显了 查什么查 当然是干CPU啊

网友:
CPU虚焊了吧

网友:
4014一般是CPU故障了,如果手工好可以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捏住CPU连电脑显示苹果6,松开连就是6P,肯定CPU虚了

都这么明显,干U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
CPU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