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C-I7 D4不触发桥挂了

楼主(2017-06-05):
这机器接到手的时候就是不触发,待机正常。拆机发现3v5v都正常。当打到桥供电电感的时候发现组织只有1欧的时候就开始怀疑是桥挂了。桥的型号是SR17D,四代的桥,四个角有点黑胶。这块板子不知道是不是设计有缺陷,没有跟桥设计散热。再仔细一看发现桥的颜色有电变暗了。这更让我怀疑是桥挂了。二话不说,跟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以后就开始干。这种有少量黑胶的桥取着也不是那么难。先把四个脚的黑胶用风枪加热去掉。上BGA取就更方便了。换完以后果然电流哗哗哗就上去了。(图片都准备好了的,但是上传大小有限制。希望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可以直接找到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桥喜欢挂,接到几个都是桥挂,换了就好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 我也换一个一样的桥  当时是3V短路

网友:
这种桥好多都是插usb搞坏的!!

网友:
四代的南桥多容易坏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SR17D 和SR17E 就是通病

网友:
小白一枚路过学习经验了

网友:
不错,维修修路不错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机械师 也是桥挂了 网上发的(被坑),弄得我都没有心情修了,现在桥真几把坑

网友:
这个机器的厂家把桥放一边凉着,不坏才怪?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的故障率很大   图片可以QQ截图在粘贴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