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无线WIFI信号弱,求方法

楼主(2017-06-05):
6S无线WIFI信号弱,朋友让无把WIFI芯片从新干一边,但是无想先飞根天线试试,但是无不知道从那个位置飞天线,请亲爱的论坛朋友发个图告诉无一下,还有就是WIFI信号弱除了WIFI芯片问题外,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注意啊!

网友:
笔记本信号弱把天线改下   手机就不知道这么搞了

网友:
外置天线周围看下

网友:
换个天线看看    飞天线的话  肯定是从天线接口处飞啊

网友:
先换掉那个弯弯的东西

网友A:
拆掉uqpl_rf   在10脚飞天线    分拿来

网友:
就是在天线端一直飞假天线退回芯片一路排查。在哪个位置出问题就是哪里。

网友B:
先把天线问题给排除了吧,换天线试试看

网友C:
天线有两组    一组2.4G  一组5G   你看哪个信号不好    对应飞哪根线。

网友:
换个壳子就好了

网友:
比如我要飞2g的,图里有两根线,是飞两个天线还是随便找一条飞

网友:
先把WIFI那个天线盖子换下

网友:
遇到一个摔的  正在研究中

网友D:
在L5205_RF任一端接假天线,试试,如还弱,换WIFI模块

网友E:
WIFI模块边上一个IC换个试试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5)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天线有两组    一组2.4G  一组5G   你看哪个信号不好    对应飞哪根线。

可以收到5G信号,但是信号弱,必须再路由器几米范围内,2.4G的WIFI以前能收到,现在基本收不到了

网友G:
用镊子夹住天线接口看下信号有没有,如果没有拆掉wifi测阻止,信号不稳定有可能wifi虚焊我前天修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收到5G信号,但是信号弱,必须再路由器几米范围内,2.4G的WIFI以前能收到,现在基本收不到了

我感觉WIFI芯片的可能性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WIFI芯片的可能性大。

6S以上wifi芯片不容易坏除非进水腐蚀的 应该是焊接没有焊接好 ,我前天修了一个重摔的就这样

网友:
换壳不行,不是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L5205_RF任一端接假天线,试试,如还弱,换WIFI模块

WIFI模块已经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镊子夹住天线接口看下信号有没有,如果没有拆掉wifi测阻止,信号不稳定有可能wifi虚焊我前天修了一个这样 ...

WIFI模块换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WIFI芯片的可能性大。

WIFI模块换过,以为换WIFI模块要重写硬盘,我连硬盘都重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天线问题给排除了吧,换天线试试看

我有两部6S 直接换到另一部6S手机上,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FI模块边上一个IC换个试试

这个还没试呢,你说的应该是U_VOX_rf 这个把,我还没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uqpl_rf   在10脚飞天线    分拿来

我这是搜索不到WIFI  2.4G信号,可以收到5G信号,但是5G信号弱,请问你的办法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FI模块换过,以为换WIFI模块要重写硬盘,我连硬盘都重写了

多换两个试试。前两天有一台换了三个WIFI芯片才正常。前面换好了要么信号弱要么过两分钟掉一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6S以上wifi芯片不容易坏除非进水腐蚀的 应该是焊接没有焊接好 ,我前天修了一个重摔的就这样

买回来的芯片很难说。如果你ID机拆的应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