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Z87-K不触发

楼主(2017-06-05):
此机是同行拿过来的 I7机很新的板,开关3.3V 短接一下无反应,测绿线有3.98V也是正常,ATX_PSON# 16脚 还有一路到EC 31脚通断不通,飞线解决。

网友A:
现在这种板子都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板子都比较难修

我个板我也是第一次修

网友:
老师傅修机就是厉害 很受用

网友:
自用也无所谓,如果是要售卖,这样的修法根本没买相。

网友:
版主怎么不慢慢找断线在哪呢

网友:
运气太好了吧?
点位图在哪?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不一样,杂板跑线都难通

网友:
一下就找对了,厉害

网友B:
一般对于要求高,收费也高的,应该找出断线位置,好好补线,,当然30一片的,也要飞好,打点热熔固定好

网友: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好找到断点的!

网友:
老司机直接秒杀新板啊。。

网友:
大神  你厉害  想你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于要求高,收费也高的,应该找出断线位置,好好补线,,当然30一片的,也要飞好,打点热熔固定好

同行 报50就好了

网友:
断了,都查查出来了,牛人

网友:
这种断线的 没点位走线好难

网友:
PSON断线的我一般大概放大镜扫一圈,大概花个3分钟,,找不到就飞线

网友:
除非客户有要求  不然都是直接飞线

网友:
好经验,,绿线断线,,可我重来没碰过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 不可能没有图纸参考吧 为什么不把图纸上传?

网友:
一下子就找到问题点
老经验就是老经验

网友:
学习了,华硕板的质量也会导致断线

网友:
飞线不好看!!!

网友:
客户机 飞线来的快啊 通常不会说什么 找断线太花工

网友(2017-09-07):
小小白什么都看不到。。。小小白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