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暗屏 风扇不转 是EC问题吗

楼主(2017-06-05):
v350暗屏  风扇不转 是EC问题吗

网友:
暗屏直接找屏上三根线,35和36脚,39脚19V,

网友:
这个看图纸查一下屏接口条件,,简单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    先查屏接口的供电   和背光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不一定是ec问题 具体你要查下

网友:
暗屏的话先查一下屏接口的数据,高压的供电,开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