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1-471G不触发 修好后还有小插曲

楼主(2017-06-05):
机器型号:宏碁  E1-471G 独显 I5
机器板号:DAZQSAMB6E0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 电源开关两端有3.3V电压,按开关3.3V消失,开关信号通向EC U17  NPCE885LA0DX 95脚,95脚有变化,
93LID对地短路,
基本确认EC损坏,这个EC是带程序的。
U17   NPCE885LA0DX.拆掉EC后测量电路不再有短路,测    EC5脚和93脚,确认短路损坏,
换好EC后,开机还是不触发,但测量93LID已经有了3.3V,应该好了啊,仔细检查发现,有几个引脚没焊好,重新焊接后,外接显示器机器点亮。

装机,插上屏线后先试试内屏亮不亮,但是通电发现,电流饱和5A,短路了(很巧的突发故障吧,当时试机的时候都没试出来),拆下板子测量又没问题,最后发现只要插上屏线就短路!
撬开屏线接头的铁壳,没有发现短路,拆下屏,点屏器测试,屏是好的。不插屏,屏线也是短路的,截断40脚引线,不再短路,拨开屏线后发现:
新的屏线换上后本机修复                               邢台迅维快修

网友:
维修小插曲真多  楼主好耐性

网友A:
这个EC怎么会带程序呢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烧了EC那

网友B:
楼主工具好齐全啊,这个电脑修好用了几天啊,

网友:
是屏线短路,烧EC吗?

网友:
真羡慕你们芯片坏了马上就能换,我还要等3天,回来了不一定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工具好齐全啊,这个电脑修好用了几天啊,

等屏线等EC都是时间,要一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怎么会带程序呢

上家说带,应该带的吧

网友:
这个EC应不带程序才对吧

网友:
屏线好像也不便宜吧,接下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说带,应该带的吧

肯定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EC 是不带程序的,楼主是说屏线坏才把EC烧掉的吗?

网友:
这个EC 是不带程序的啊

网友:
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吧 买的是时候也没人说过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这个看见就烦了 楼主还修好了 牛牛的

网友:
这款机型毛病老多了,。。楼主有耐心。。

网友D:
尴尬了 修了那么多这样的机器了 从来没有听说带程序 呵呵呵   第一次听见说这种主版EC带程序

网友E:
楼主用点屏器的时候不是用的这根屏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点屏器的时候不是用的这根屏显?

不是的,有单独的测屏器,发来的新屏都要测测的,所以我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尴尬了 修了那么多这样的机器了 从来没有听说带程序 呵呵呵   第一次听见说这种主版EC带程序

也许是发货的说,我只是随他说的,别介意

网友F:
19v没从屏线进机器里,偷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v没从屏线进机器里,偷笑吧。

是的,是的,挺危险,若连的不是地线,而是信号线那就麻烦了

网友:
EC带程序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