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进水飞线维修

楼主(2017-06-05):
前天收到一个asus的本子 客户说不开机 ,看看还挺新的。 问下客户怎么坏的他说用着就坏了,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拆开一看果然是进水发霉了,内存供电的上管都烧到了 先把内存供电芯片发霉部分处理干净 。在洗的过程中掉了一个电阻r8303到芯片的9脚,19v过来的也不知道电阻多大,大概找个100k的上去。然后就是吧上管改回去。看点位图上管的g级连到芯片的17脚 其他脚都好办了。线飞好以后再顺便量了一下阻止正常 。开机上电电流0.3几就掉下去了。看来还是不对,看了下内存供电0.6。量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en 供电都有,看来内存芯片也坏了。芯片是3t= 找了一下没有现货 定一个隔天装好开机内存也烧了 换个内存机器算是测底解决了。最后把点位图传上来吧

网友:
刚才点位图没传上来现在补发

网友:
图片也一起传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