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技嘉H61-S3 2.0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技嘉H61-S3主板,故障是开机风扇转10秒左右反复重启,先交换两个BIOS,故障一样,在论坛下载一个刷上,成功亮机!BIOS就不上传了,都有!

网友:
改成单BIOS,

网友:
技嘉主板,坏BIOS,是老通病了。

网友:
咋不上个亮机图呢?不然很容易被人说成无图无真相。

网友:
高手啊.对换bios、

网友:
对换BIOS不稳定过单BIOS.

网友:
技嘉的bios程序老爱坏,通病了

网友:
这个可以在技嘉台湾官方下载

网友:
学习学习了,BIOS问题啊

网友:
技嘉主板bios太容易坏了

网友:
单BIOS是把其中一个BIOS芯片拆掉吗? BIOS坏了再用拆掉的那个换回来就行了吗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还可以这样换吗?

网友:
不是有一个备用的BIOS吗

网友:
技嘉主板,坏BIOS,是老通病了

网友:
直接去掉第一个bios应该就可以...单bios应该就能亮机..技嘉爱坏bios

网友:
刷了就好,,,通病

网友:
刷了就好@@@@

网友:
就喜欢刷BIOS就能解决的。。。

网友:
bios对换就解决问题,这就不用下载重刷了!

网友:
只用一个BIOS就行了

网友:
BIOS是个好东西 刷刷看基本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了,继续学习

网友:
BIOS 问题还是多啊

网友:
都一样 笔记本台式BIOS都爱坏1

网友:
技嘉一部分H61主板在CMOS电池电压太低的时候也会表现我BIOS问题,开机错误提示或不开机

网友:
AMD 218-0755097芯片

网友:
就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我有块刷了BIOS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网友:
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烦恼,只能慢慢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