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ER 4745G风扇开机转一下之后就不转的情况 下面的陈述一目了然

楼主(2017-06-05):
  • 维修时间 :2017年02月04日
  • 维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 维修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之后就不转 直至关机
  • 我把图片放出来修电脑的人应该就懂了

W25Q32 4745G 4M.rar

W25X40 4745G 51K.rar

这个是512K

网友A:
没必要 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其实应该是要刷BIOS的.刷了BIOS后 温度稍微高一点就会转的.

网友:
如果这BIOS是备份的话 别人刷了风扇照样是不会怎么转 没有用的.必须要合成ME才行.

网友:
这个是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 搞得那么麻烦

应该这种方法是相对比较不麻烦的

直接给风扇拉个工作电压

网友B:
楼主的解决办法不完美,一般的维修师傅都能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解决办法不完美,一般的维修师傅都能做到

就怕你是二般的

网友C:
现在不是强加5v供电吗

网友:
改风扇常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怕你是二般的

哥们你这逼装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强加5v供电吗

因为风扇是温控的起到降压的作用 要是改的话直接加5V就是等于没有ME 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逼装大了哦

哥们   你从我哪个字里面看出我在装逼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不转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