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6-05):
经查各电压正常 ,电流跑1.3左右, 拔下内存   还是一样 ,加焊北桥 正常亮机。

网友:
你直接就能确定桥,厉害

网友A:
amd桥显卡坏的真多哦。。。。。。。。

网友:
有很多板子都是桥有问题,通病也多

网友:
看看你的分数  就知道你发这贴的意义了   适可而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桥显卡坏的真多哦。。。。。。。。

看清楚帖子内存 楼主是修的桥

网友:
早期的板子AMD的北桥 故障很多 现在新板子没有北桥 就单U的修起来就相对复杂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要再打擦边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