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池不放电 板号:x555lp

楼主(2017-06-05):
最开始接到这个机器是进水 内存颗粒下面全部腐蚀 果断拆了 屏蔽内存上电一路狂奔显示 后来装机吧电池装上也能充电 但是后来居然电池不开机 这个机器只有
后来把检查电阻换了 芯片换了也不行求大神。。。
华硕
不开机
芯片
内存颗粒

网友:
不充电不好修啊

网友:
估计是有断线的地方 仔细检查下

网友:
你换了电池没有 可能是电池问题不

网友:
电池问题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电池不放电 查AC_IN

网友:
进水加电池不开机的问题 不好修了 只能借助点位查下电池模式下的触发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