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06-05):
本人维修小白一个,现在修一个华硕P5G41T-M LX V2根据点位图测量CPU内存南桥各电压没问题,就是不跑码,已经发现的问题:一、有时钟IC旁边晶体两脚的电压一样,估计是没起振,换了晶体也一样,当然IC ICS9LRS954A4GLF供电和开启电压都正常,怀疑IC坏,没有现成的IC可以替换;二、BIOS的第六脚SPI_CLK_R待机跟开机都没有电压,查点位图是南桥发的信号,但是南桥供电也正常,会发热,另外测PCIE的A13A14都有0.43V的电压。
请大神指点一下,我这个板是时钟IC坏还是南桥有问题,这里有个帖子情况有点类似,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04423-1-1.html,南桥芯片也是NH82801gb,如果真是南桥坏我就放弃了,没有干南桥的工具

网友A:
试试把IO附近272  822排阻换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全板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板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开机后检测卡PCI PCIE复位灯常亮这样正常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检测卡PCI PCIE复位灯常亮这样正常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你把PCI槽或者PCI-E槽复位测试点电压告诉我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你把PCI槽或者PCI-E槽复位测试点电压告诉我是多少。

PCIE触发后电压是3.4V,另外我刚量了下复位针电压,只有1.98伏,这样是不是复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触发后电压是3.4V,另外我刚量了下复位针电压,只有1.98伏,这样是不是复位不正常?

PCIE A11脚电压是3.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IO附近272  822排阻换了

IO左边三个排阻除了O_PSON#这个脚是0,其他的左右两边电压基本相同IO右边一个排阻上面4脚是0V,下面4脚是0.03
这样需要更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IE触发后电压是3.4V,另外我刚量了下复位针电压,只有1.98伏,这样是不是复位不正常?

复位排针引脚电压1.98V正常,华硕板子都这样,3.4V的复位信号也是正常的,现在你考虑下CPU复位是否正常,CPU时钟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那么就要测量CPU是否发出ADS片选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排针引脚电压1.98V正常,华硕板子都这样,3.4V的复位信号也是正常的,现在你考虑下CPU复位是否正常, ...

测量CPUHCLK电压0.36VH_CPURST#1.26V
对比该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155-1-2.html应该都是正常的
学艺不精,ADS片选信号是什么,要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CPUHCLK电压0.36VH_CPURST#1.26V
对比该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155-1-2.html应该都 ...

换了几片CPU,内存1333都不跑码

网友:
各总线是否正常   CPU到北桥   北桥到南桥    有没有打值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CPUHCLK电压0.36VH_CPURST#1.26V
对比该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155-1-2.html应该都 ...

具体看我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750-1-1.html
或者看看迅维这个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28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经过本小白的不懈努力,终于把故障扩大了,本来左边两相有12V的供电,不能开机,第一次没发现,换了一批电容,换了之后,电容都爆了,索性把电容都拆了,能开机了,测到12V供电,拆MOS管测都没问题,判断为PWM芯片问题,但是还有两相供电正常,于是装了个坏U测试,测量其他点位也正常供电,于是换了好U,还是不跑码。
然后就是发帖求助了,按照轩辕思天的要求测量了一些点位也都正常,后来自己想是不没装电容所以不跑码,于是加一个固态电容上去,测量没有短路后开机,发现CPU供电反而没有了,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了,然后就不能开机了,估计又是MOS管坏了,现在也不想修了,没心情。
本人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学艺不精,准备再次自学去,多学点再来修这个板子,二把刀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