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输出对地短路,原来是它!

楼主(2017-06-05):
1117对地短路,把周边电路都拆了,还是短路
真郁闷
把主板翻过来,有个C96ej,把它去掉,就不短路了。

网友:
烧鸡 烧不出来吗?

网友A:
你也太能搞了吧?
直接烧鸡法,三下五去二的事,搞这么复杂!

网友B:
换我,就烧鸡了,一了百了,没那么多事,梅捷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也太能搞了吧?
直接烧鸡法,三下五去二的事,搞这么复杂!

烧鸡  ,烧不好 把机器烧死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我,就烧鸡了,一了百了,没那么多事,梅捷板吧

台式机怎么烧鸡,直接短接绿线吗,新手不懂见笑啦

网友:
你有一个非人类而执着的心另我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怎么烧鸡,直接短接绿线吗,新手不懂见笑啦

老大,你不会真抓只鸡到锅里红烧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清理一下主板再维修,自己也免得吸入微尘,看得也清楚

网友:
C96ej两个都短路了吗

网友:
C96 是钳位的二极管吗

网友:
直接1117输出端烧机、更快捷。

网友:
直接烧鸡法,又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  ,烧不好 把机器烧死 。

烧机还有烧不好的时候?  证明你的烧机功夫不到家    本身就确定短路了  烧机怎么还会烧死呢

网友:
一看就是梅捷主板    短路手快点   烧鸡         别把手烧糊了就行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烧机了,和1117输出连接的原件太多费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怎么烧鸡,直接短接绿线吗,新手不懂见笑啦

烧机是发现短路点 对短路点的排查啊

新手可以多看看相关资料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jich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  ,烧不好 把机器烧死 。

看来烧机大法还掌握的不够啊

网友:
可以使用烧机法烧机试一下哈,一般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怎么烧鸡,直接短接绿线吗,新手不懂见笑啦

烧机怎么烧?把可调电源的红线接1117的输出端,黑线接地,电压2V,电流控制在2A以内,哪个电子元件短了就会发烫。如果发热不明显可以一点点的加电压和电流注意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