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96D-A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7-06-05):
  ASUS 196D-A显示器不显示,14V  5V 3.3V有。开关灯不亮。新手求教如何下手。要换驱动板吗

网友A:
楼主不妨先刷MCU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先刷MCU程序试试。

楼主 估计是新手 也不会刷程序吧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还是业余爱好

网友:
可以查一下驱动板上的转换电压都正常不,都正常的话可以刷程序试试看

网友:
修驱动板子
有电压只能说电源板是好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也查一下,,

网友:
开关板按钮排除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