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20不触发

楼主(2017-06-05):
x220 不触发 io 南桥换了 bios刷了 有修过的吗
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查下具体的触发条件和时序啊 不能就干桥BIOS等

网友(2023-09-03):
后级有无短路。、有无过保护隔离产生线性3、5伏、EC的条件有无满足。

网友:
IBM 有专门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