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IT8528VG FX0带程序吗?

楼主(2017-06-05):
surface pro  EC损坏,型号是IT8528VG FX0,这个EC带程序吗?查不到资料

网友:
看下EC附近有没有ECBIOS或者量一下南桥BIOS有没有3.3V

网友:
这个是封装的EC吧

网友:
这个应不带程序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GA的EC吧?BGA的EC大多数带程序的!

网友B:
估计是带的 问下卖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GA的EC吧?BGA的EC大多数带程序的!

确实是BGA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带的 问下卖芯片的

卖芯片的说型号版本一致就可以了,但我总感觉说得很模糊

网友:
这个不带资料的 换过好几个 一般都是外挂资料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