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7-06-05):
刚拿过来一个DELL M5010 的笔记本,花屏,
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如图、

型号

感觉像显卡。大家根据经验猜猜看。

网友:
显卡驱动→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多些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A:
屏线-------屏-------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必须的

网友:
显卡问题。必须的,先加焊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不会错。就显卡

网友:
显卡或者屏,排除法啊

网友:
屏不行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这是集显的,北桥问题,0752001,加焊OK,

网友:
北桥 或者显卡

网友:
换屏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先加焊GPU,再加焊显存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集显就是北桥

网友:
屏线,屏,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显卡坏了 一般都要重做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和屏线看看

网友:
显卡坏了 ,

网友:
显卡。屏线。显卡面大。。

网友:
屏和显卡

网友:
如果是AMDCPU,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你自己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屏-------显卡

兄弟从哪里看出试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从哪里看出试屏啊

这是排除法  先简单开始走

网友:
判断这个问题 很简单啊  显卡  北桥   挨个热一下    我说的热一下不是上BGA   你懂得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显卡是独立的,换了显卡,换了屏 换了屏线。依旧!!!难道也是北桥!!!??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具体先排除先驱动 屏 等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很有可能屏和屏线坏

网友:
显卡故障多一些,最好先把屏和屏线排除一下哈

网友:
DELL的机显卡是通病吧

网友:
屏线和显存的的问题吧,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100是显卡好啊 学习学习  最近技术下降

网友:
好啊 学习学习  最近技术下降

网友:
北桥的问题把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

网友:
上BGA考下北桥

网友:
也就 3种情况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这个机显卡通病。。

网友:
集显的根本就没有悬念。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花屏

网友:
这种情况 首先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   下来就是显卡了,

网友:
迅维基地很不错  有空真的得去学习学习

网友:
加焊北桥芯片

网友:
估计是显卡

网友:
屏线-------屏-------显卡    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屏线的概率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显卡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
显卡坏咯
。。。。。。

网友:
为了稳定 最好换一个芯片

网友:
屏线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最多是北桥 开机7声报警(黑屏)   你这个情况 就要先排除屏幕  屏线   后面就是显卡了   或者你用风枪吹一吹显卡 上电试试

网友:
排除法啊,先外接外接也花锁定显卡,屏和屏线都得测试啊

网友:
屏线 和显卡,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屏坏了吧,其它可能性不大!

网友:
先外接排除显卡故障,再检查排线和显示IC,最后排除屏本身问题

网友:
显卡坏掉了吧

网友:
看着是屏的问题

网友:
dell  键盘  ctrl +d  测试屏的。 m5010  集显的机器一般是 北桥。独显一般是显卡, 也可以能是屏上面,也许屏线氧化了。

网友:
这种花应该是屏线,先插拔下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从插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屏线有问题,线拔插一下,看会不会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亲 。

网友:
集显北桥,216-0752001,

网友:
gen显示有关的

网友:
这种情况,屏接口接触不良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独立的弄显卡集成的弄北桥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大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