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Home键

楼主(2017-06-05):
Home键排线断了,客户要求保留指纹,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更换排线?

网友:
断的线多不多  断的少的话 可以考虑飞线

网友:
焊功不扎实还是拿给同行吧

网友:
先说一下断了几根线     太多的话  就保不住了

网友A:
这个Home还是有讲究,记得去年有一台平板屏爆了,买总成换,带Home与不带Home差60多块钱呢,狠我当时没把握,选了贵的

网友:
手工好可以接线

网友:
飞线咯,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换排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Home还是有讲究,记得去年有一台平板屏爆了,买总成换,带Home与不带Home差60多块钱呢,狠我当时没把握 ...

这个home键快要消失了。苹果以后集成到液晶里面才好了。省事了

网友:
楼主飞线吧,考验你手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
这个只有飞线才可以搞好的

网友:
没得换,直接显微镜下接排线。飞线。

网友:
拆HOME键  一般我是风枪加热,用镊子从底下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