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1278装系统

楼主(2017-06-05):
接一同行机器,苹果MACBOOK PRO A1278系统崩了,让装系统,我用我的三星机械盘直接就装上了,但是用机器本身的日立机械盘却认不到,以为硬盘坏了,放到台机电脑上装系统没有问题,又把硬盘格式化成GUID格式,装到机器上也认不到,纳闷了,我的三星的硬盘什么也没有动,格式还是原先的NTFS格式,为什么三星的装上就直接认到并且顺利装入系统?又换了一个320G的西数硬盘也认不到,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有些是硬盘的排线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不好说了    原来的硬盘肯定也用了挺久了  硬盘线换一下看看吧

网友:
测试下硬盘排线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线爱坏

网友:
可能还是格式问题。。

网友:
路过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硬盘里有系统,开始有时能找到硬盘有时找不到,怀疑硬盘数据线有问题,定了一根上了还是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