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5开机苹果重启

楼主(2017-06-05):
苹果手机使用中关机,电池无法开机,插充电线自动重启白苹果掉电,无电池充电符号

网友A:
用电流表开机看一下呢。是不是电池脱了啊?现像有点像,如果不是,可以查一下VCCMAIN到电池口的转换管。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电池接口的相关数据

网友:
主板坏了,   你说的像要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表开机看一下呢。是不是电池脱了啊?现像有点像,如果不是,可以查一下VCCMAIN到电池口的转换管。

是电池坏了,换了块电池好了

网友:
电池问题你都来发帖求助

网友:
电池保护了  吧

网友B:
有时间发帖 不如先换电池咯 接可调电源也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发帖 不如先换电池咯  接可调电源也行呀

没搞过手机,1没电池2没手机电池电源接口

网友:
电池,电池,电池

网友:
电池那块有问题吧

网友:
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手机,1没电池2没手机电池电源接口

工具备好 转行修手机吧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池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池

网友:
都说电池问题   那就换咯

网友:
电池 软件 主板都可能。没有东西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