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40 2G 大将 无显示,加焊过芯片故障依旧

楼主(2017-06-05):
影驰GT740 2G 大将 无显示,加焊过芯片故障依旧 请大师指教,有什么通病的吗?

网友:
你高级技术员 你都不知道我们咋知道 , 你都没测 基本条件 就加焊

网友A:
什么电压都没个描述,怎么帮你?

网友:
GPU和显存供电电压,金手指信号线电阻,这些测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都没个描述,怎么帮你?

没有量到电压

网友:
我晕    哥   你什么都没量就直接干了

老徐说了    一戳,干桥的。他教不了  哈哈

网友:
没量到电压就加焊,你是半路出家还是自学成才

网友:
看看这个吧,或许对你有用http://edu.chinafix.com/course/208

网友:
我只量 了、芯片没有烧坏,所以我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GPU损坏了,当然点不亮

网友:
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加焊,得一步一步的检查问题所在

网友:
看看显卡芯片有没有主供电

网友:
你测量的各电压是多少,这些没检查你就干芯片???

网友:
各项电压值正常,甚至插需要维修的显卡能开机,键盘灯亮,确认显卡bios没有问题,这时候补焊主芯片才有效果。

网友:
不是每一个显卡都可以假寒的··有些得换

网友:
先把显存 跟GPU供电测测 看看有没有再说

网友:
供电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