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HK6MB6G0 不触发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6-05):
接机以后待机电流0.02  待机3 5V正常  LID  适配器检测  RTC   晶振这些都正常   BIOS有波形 开机排针无电压 刷BIOS后 开机排针电压3.3正常  可以触发  待机电流0.007    谈论和有其他的帖子和我的基本一样  这个机子 读到BIOS以后EC发出开机排针的3.3   希望以后有修到这个机器的兄弟 不用在走弯路了  直接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里面的EC部分BIOS坏了?

网友:
LZ没把BIOS发上来?有几个BIOS芯片?

网友:
你的好BIOS发出来啊,方便以后修机

网友:
楼主,把bios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款机器目前维修的少,还不能确定是通病。

网友:
bios坏的多吧   这是大多数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sony很多放电就好了啊

网友:
你的BIOS呢?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的板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还真是不容易怀疑到是BIOS问题,容易一个劲地去修开关的电压的

网友:
SONY的机器不通电,好多是清COMS电池,新一点机型的刷BIOS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碰到了直接刷

网友:
一般都会沿着3.3这思路去修,不想bios问题,多谢提醒了!

网友:
很偶可能是bios啊,只是还没偶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