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05):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待机死机,黑屏无唤醒。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根据上面注明的故障检测,手机待机死机,黑屏无唤醒,首先检测机子看看有无指纹,一般情况下无指纹的iPhone唤醒困难。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2

  排除指纹问题后,拆机检测主板,先具体看看机子都被动过什么地方。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3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4

  检测主板后发现,同行已经解绑过WiFi,模块很明显是换过的,再仔细观察发现主板轻微变形,屏蔽罩明显有撬动的痕迹。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5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6

  初步检测了后,打开图纸一步一步慢慢测量,检测故障点。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7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8

  查看图纸后,再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很快锁定了故障点。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9

  内存供电1.1V降压线圈虚焊。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10

  内存供电1.8V降压线圈虚焊。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11

  此故障原因多为轻摔导致,排查线圈虚焊只需要用小风口低温除掉线圈边胶,如果是虚焊的线圈在除胶过程线圈便自动脱落,此时低温锡处理焊位更换线圈即可排除故障。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12

  装机检测,待机正常。

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 黑屏无唤醒维修 图13

  更换以后,装机待机几个小时,测试功能正常,无死机,唤醒功能也正常,到此,iPhone6s Plus手机待机死机黑屏故障完美修复。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网友A:
没看到具体的分析思路耶,小白的我跟不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具体的分析思路耶,小白的我跟不看不懂,

楼主的贴子是转载来的 内容不是原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具体的分析思路耶,小白的我跟不看不懂,

就是摔虚焊电感啦。

网友:
经验丰富啊。。。要是原创的一定加分。

网友B:
这头条我是第一个发表回复的!烂文枪文!
第一,那两个叫降压线圈?无知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
第二,内存两组供电制失只是不能唤醒?内存没有供电等于没装上盖,甚至CPU内部内存管理模块也得不到供电而无法工作!这是的现象应该是无法开机!
大家应该要学好原理动脑想想,网上太多假技术文章!我们须要利用我们的认知来判断是非!

网友(点评):
我觉得虚焊有可能,不能唤醒 其实是死机了。。。。。

网友:
6楼说的很有道理,建议不要转载这些误人子弟的文章,毕竟本论坛里边有好多小白,容易让他们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头条我是第一个发表回复的!烂文枪文!
第一,那两个叫降压线圈?无知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
第二, ...

哎,还是你厉害

网友:
没修过手机,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怎么确定是那个电感,能说说具体步骤吗?最关键的步骤被楼主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头条我是第一个发表回复的!烂文枪文!
第一,那两个叫降压线圈?无知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
第二, ...

楼主出来说句话呢?楼上说的是真的吗?谁是谁非出来辩一辩。

网友(2018-04-29):
感谢分享路过学习学习
感谢原创  支持一下

网友:
6楼说的不错,CPU缺少供电基本上开不了机,据我所知,无法唤醒一般情况下是WIFI引起的。

网友:
从上翻到下,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网友:
能把原理说出来最好、。。。。。。

网友:
不管是转来的还是原创的 能分享解决问题 我都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头条我是第一个发表回复的!烂文枪文!
第一,那两个叫降压线圈?无知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
第二, ...

会不会是摔到虚假焊 导致供电时有时无 不稳定

网友:
感谢分享   有图有真相  细心就能成功

网友(2018-06-10):
唤醒故障还是经常遇到的,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