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无限重启 跑马5C不显

楼主(2017-06-05):
论坛上所有BIOS都刷了,CPU  内存  桥都有供电   内存用假负载全部打了值正常
主板上有喇叭  不插内存不会报警
跑马过程00-83-5C  然后无限循环重启、
主板无任何外观异常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扔一个 独显 看看 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B: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跑一样的代码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一个 独显 看看 会不会有惊喜?

扔了没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跑一样的代码吗?

是啊,插不插都跑一样00-83-5c

网友:
CPU在其他H61上试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插不插都跑一样00-83-5c

测测内存槽的168脚复位信号和118,238脚,以及236脚,1脚,120脚,看看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不会是桥坏了吧   这种主板  我遇到几个都是桥坏  导致视频少颜色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