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灯管,上电后,灯管和灯泡一闪一闪

楼主(2017-06-05):
高压电源一体板保险取掉了,接了个55W的灯泡,
如果不接灯管,上电,灯泡微亮一秒,然后灭,电源板供电也正常
如果接上灯管,上电,灯管和灯泡同时 出现亮-微亮-灭-亮-微亮-秒。。循环,按键板的灯也是红-绿循环。
请教下高手,高压电源一体板是否正常?能否接上保险上电?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那种情况?
谢谢了

网友A:
实地学员? 笔记本班吗?

网友B:
接灯泡?你那是ED还是CD

网友C:
你不要接驱动板的供电线,灯泡会闪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灯泡?你那是ED还是CD

白织灯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 笔记本班吗?

笔记本班,,这个电源高压板正常吗?被电怕了不敢随便上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接驱动板的供电线,灯泡会闪亮吗

和驱动板扯不上关系

网友E:
这种情况了,楼主去掉灯泡,上保险看看。

网友:
电源正常了,就不用灯泡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省事

网友:
不接屏上的灯管,外接灯管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班,,这个电源高压板正常吗?被电怕了不敢随便上220V

电容,没接反, 一般保险爆的话,也不吓人,  你怕玻璃管爆, 你可以选择防爆的保险,  被电怕了,手拿之前, 60W(亮一下灭), 100W(有火花)灯泡对, 大电容放点, 好像几乎没什么危险吧,  上电测量的话,手尽量不碰,能有啥危险。。 我自学,没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接反, 一般保险爆的话,也不吓人,  你怕玻璃管爆, 你可以选择防爆的保险,  被电怕了,手拿之 ...

大师,看我描述的现象,我这电源高压板到底是不是OK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了,楼主去掉灯泡,上保险看看。

大师,看我描述的现象,我这电源高压板到底是不是OK的啊?我就是不敢上保险啊,炸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看我描述的现象,我这电源高压板到底是不是OK的啊?我就是不敢上保险啊,炸怕了

大胆的试,躲远点,按开关。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只能试一试了     你这个灯泡不是常亮  就算有问题  应该不会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看我描述的现象,我这电源高压板到底是不是OK的啊?我就是不敢上保险啊,炸怕了

220V进来的保险后级短路炸起来可怕,但高压供电一般30V以下,就算保险烧了也没多大威力

网友:
你可以换上保险试试看,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的屏以是ED还是CD,你以前修过CRT吧

网友:
修个这个跟拆*WF词语*似的

网友:
你 去掉的是220v 的保险 还是 高压上的保险啊   后者的话   高压板才10几 到20几 v  没问题的

网友:
电源代不起负载,

网友:
55W的灯是不是小了?我就用的100W

网友(2018-02-22):
很正常,去掉灯泡,换上保险即可。

网友:
像是保护了,不知道,修好了没有

网友:
正常情况是在保险代换为灯泡时,加电瞬间灯泡会亮一下,然后电源板次级就有稳定的电压输出。如果接上灯管和屏,负载变重,灯泡就会亮起。你用的55W灯泡是不是偏小了,因为液晶显示器的整机功率也在40W左右,灯泡和显示器串联,220V将被分压,当显示器满载工作时,白炽灯就会亮,此时大电容的电压就会下除,所以电源保护,灯管就灭了。应该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