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大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05):
板号LA-7981P.
没分了,发个贴挣点积分,时间紧凑,文字描述。不加电路图分析了。
主板大短路,这个简单,3,5V上的滤波电容烧掉了。取掉就好。以下故障图,两个短路烧掉的电容

触发无显,外接有显。
可能暗屏,结果我用灯照也不显。
应该不是独显供电问题,不然外接也无法显示。

本来判断屏线,或屏。但现在没有屏测,索性无事,就测一下接口和条件。
供电有,开启有,但测到8脚PCH_PWM&EC_INVT_PWM时,无电压。
直接表笔将7,8脚短接,结果屏就显了。
后面再短接也不显了,应该是8脚将7脚电压拉低了,估计只要断开就能好。
这个就是暗屏了。但我有灯照也没判断出来。
看来以后这个有注意了,差点误判。
这是昨天修的,下班时间到 ,明天来找一下原因。

今天早来了,发现8脚,通过两颗电阻分别被桥和EC控制,而EC那路电阻实际未装。PCH_PWM和EC_PWM通过的那两颗电阻位置在屏线左偏下那里。(EC_PWM电阻实际未装的)
发现PCH_PWM发出3.3V的,过了电阻没有了,经测是焊盘断线,补上OK,触发显示。补线位置:

装好机后。
然后这个板,上电池,上适配器触发进系统测试。声网卡USB这些功能都正常。
接着测试电池,因为大短路,这个电池总是在短路中。
所以得测试一下。
拔掉,没有掉电,电池在工作。
再插上适配器,结果就大短路,但此时,系统还在正常运行。
接着关机,再插上适配器还是大短路。这种情况还好。别是,
关机是插上不短路,进系统,拔掉,再插上就会短路。就像刚才第一次那种情况。那就有点奇怪和复杂了。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单用电池,或适配器都可以两者不能同时使用。
一般就是电池隔离管击穿了。

隔离管是PQ303是PNP管,实测没有击穿,怪事。
测大短时,公共点VIN 是电池的电压10V左右,应该是19V适配的电压啊(先不管了,还是查一下什么造成的短路的)
单上电池时,它的G极是0V。这个正常。逻辑很对。
但插上适配器时,竟然只有2.3V,这就不对了。
而单上适配器时,有19V。
为什么上了电池,再插上适配器,它就不出19V呢?
继续往前查。
PQ303,是由PQ306控制,大短时 2脚4.4V。
这样PQ306接地,PR304,PR305就形成分压,导致PQ303 G极电压低。(也就是插适配器时,电池电压会过来)
再往前查。
PQ306是由PQ309控制的。PQ309 2脚是由PACIN控制的,测到大短时,PACIN为0V(单上适配器3.3V),
也就是说PACIN应该为高才正常,短路时,再往前查。
测PACIN是由PQ316控制的,而PQ316是由ACPRN控制。
ACPRN大短时为高(正常应该是低)
再往前查
ACPRN是由充电芯片BQ24727 的ACOK发出来。
到了现在为止,也就说,插上适配器,充电芯片ACOK本应该发出来,结果没发出来。
造成了适配器和电池短路。
此时分析1,充电芯片坏了,而充电芯片没检测到适配器。
想到这一层,我就想到了。适配器检测信号ACDET。
以及一开始的公共点10V。
那么肯定是检测不到适配器的。

然后我就直接测适配器那头的隔离管,PQ301没击穿,测第二个PQ302击穿了。
妈的。习惯性真可怕,以往那只认为电池那个隔离管出问题。
却忘了适配器这头。
具体是什么逻辑这个损坏,造成公共点是10V,而不是适配器那头的电压就不研究了。实在费时间。(包括之前那些小芝麻管的逻辑。
我为了认真负责,都是每次再让它大短路重新测出来来结果,其实早已经找到故障了,为了发贴,再重测一下)

补充内容 (2017-7-25 14:48):
今天修到一个Y410P

补充内容 (2017-7-25 14:50):
开始是掉电,擦下内存好了,客户说进过水。结果可调和电池同时用,就大短路,单用都正常。这个简单,管子应该坏了,拆开果然。电源那头有个隔离管坏了。我料板较少,R61板子电池那里找了个管子换上去。但还是大短

补充内容 (2017-7-25 14:52):
这就奇怪了,测电池隔离管,单用可调,G极有19V。这是正常的,但同时上电池,发现G极2.3V。公共点12V左右。不正常了,导通导致短路了。测PACIN,不用想了,结果跟G480一样。不正常。这是个死循环,为什么没有PACIN

补充内容 (2017-7-25 14:54):
就是因为公共点短路拉低12V造成ACOK没有,从而又造成没有PACIN。但这个PACIN还控制着电源那头,也就说电源那头PACIN不正常的话,是过不来的。所以有眉目了,结果电源那头还是一样G极12V,因为电压拉低了,好像还...

补充内容 (2017-7-25 14:56):
还是死循环?这不正常,G极12V,公共点被拉低12V应该是过不来的?再次更换管子(PS,这其中我换了好几个管子,对换过来对换过云,包括电池隔离管)这回故障不一样,插上可调,会大短路一下,但立刻保护电流为0

补充内容 (2017-7-25 14:57):
这个就有戏了,此时保护机制已经起作用了,将电池隔离管也更换掉后OK了。终于正常了。像这样造成死循环的,原因就是电池电压还没关闭时,电源电压就过来了,时序不对。一旦不对就会造成死循环。什么原因不对呢?

补充内容 (2017-7-25 14:58):
那就是我的管子换成N沟道了。。。。。。。所以以后碰到要注意。走弯路惯性思维很可怕。

网友:
现在测试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写的很详细,楼主辛苦,谢谢分享

网友:
对于这种的维修确实有很大困难,给你点赞

网友:
这不就是那电容坏了吗,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我都是把那电容给扣掉就OK ,

网友:
楼主在牛A到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大电容短路导致隔离管击穿,这个问题很多了

网友:
WENZ文字太多,看得眼睛疼,我重新总结下 三个故障

B+短路, 电容爆掉!
屏幕暗 亮度调节 断线
AC和BAT 短路, 第二隔离管爆掉

网友:
要有图纸啊,维修起来才方便

网友:
对于这种的维修确实有很大困难,联想的机短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