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待机0.02不触发快修

楼主(2017-06-05):
刚接的机器,通电开机无反应,接可调电源0.02,按开机键无效,测开机键电压17V,这个肯定不正常了,此机器开关板应该是2.9V-3.3V之间,主板有3V和5V,那么既然待机正常,首先肯定是考虑刷BIOS,论坛上下了个刷无效,NQ也刷了无效,风枪尝试加热南桥无效,换掉25X10 128KB的BIOS存储芯片刷好BIOS,通电测开关板3V正常了,心里一喜,按开机键顺利的触发亮机,附图

网友:
这个EC 程序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掉BIOS存储芯片刷,就好了。。

网友A:
前面说的刷BIOS 你没有刷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的刷BIOS 你没有刷它???

刷的,开关板17V肯定得先刷EC

网友:
不触发,先刷EC呀

网友B:
ec bios芯片坏了你还可以刷,搞不懂你。

网友:
嗯,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当时可是费大劲了.没楼主顺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bios芯片坏了你还可以刷,搞不懂你。

很正常,芯片损坏有很多种

网友C:
EC坏了,怎么会导致开机键17v电压?开机键不都是3.3上拉的吗?

网友:
BIOS芯片坏的不多呀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坏了,怎么会导致开机键17v电压?开机键不都是3.3上拉的吗?

你这没注意看帖子,EC BIOS芯片坏了不是EC坏了,就算是EC坏了有时候也是能触发的,只是电流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C:
EC坏了,怎么会导致开机键17v电压?开机键不都是3.3上拉的吗?

关键是这17V电压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D:
这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程序不对啊

网友:
ec   BIOS程序问题   这个机器还是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程序不对啊

BIOS芯片坏

网友:
不多见,   程序坏的倒是不少

网友:
换了EC没,一般是这个坏

网友:
这的EC的程序,刷好的吗

网友:
ec bios坏了会造成开关板17v,学习了

网友E:
正常 你第一次刷的 时候能刷进去吗

网友:
EC BIOS 坏的不多!

网友:
BIOS芯片坏了  怎么导致开关板17伏的呢?

网友:
这是通病,遇见多个。还有南桥虚汗还是。还有CPU供电也是。

网友:
bios 芯片也坏了吗?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很讨厌啊

网友:
快速维修啊,好啊  有钱

网友:
BIOS芯片的问题吗  这个到时很少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 你第一次刷的 时候能刷进去吗

芯片坏还是能刷的,之前已经说过有些刷了提示容量不对或者参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这17V电压是怎么来的呀?

楼主说的应该是1.7v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这是BIOS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BIOS芯片能刷成功却不能用,BIOS芯片坏了。

网友:
ecbios芯片问题吗?我只知道v460的ec容易坏 其他的都没怎么见过

网友F:
关键是这17V电压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这17V电压是怎么来的呀?

不清楚哦,没有详细去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