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am开机报警

楼主(2017-06-05):
g41t-am开机报警  一开机就嘟嘟的一直叫,经检查 供电时钟复位都是好的,然后换内存,换了就亮了,原来的内存放别的电脑上,也是好的,证明bois程序不兼容,一刷就好了,通病

网友:
谢谢 分享了

月饼 -10

网友:
恭喜楼主 修好机器了

网友:
人家的内存之前用得好好的  怎么可能是不兼容   有可能是氧化了

网友:
我也觉得有点怪呢!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原来的内存放别的电脑上,也是好的,证明bois程序不兼容,一刷就好了,通病??有待推敲

网友:
这个还有待验证?

网友:
是不是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