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极管T2D80的参数和实际型号

楼主(2017-06-05):
AcBel 电源上的,电源型号是:PC6001 ,二极管T2D80是反相并联在副电源开关变压器的主线圈上的,网上查不到相关的资料,应该是用的代号,实际型号和参数不知道,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型号报错了,这是印丝。
要看具体的电路,整流电路常见SCHOTTKY  FAST和普通二极管。
按参数代换,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辅助电源芯片的瞬态抑制吸收元件,我有一个T3D80坏了,用P6KE200A代换,不能用,也在找它的型号和代换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报错了,这是印丝。
要看具体的电路,整流电路常见SCHOTTKY  FAST和普通二极管。
按参数代换,东西 ...

类型倒是知道,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如果按丝印型号理解,管子应该是2A 800V的,只是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型倒是知道,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如果按丝印型号理解,管子应该是2A 800V的, ...

上传实物图片或管子对应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肖特基管也不是快恢复管。内部结构应该是一个二极管反向串联一个稳压二级管,所以万用表测量正反向都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