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6120 主板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7-06-05):
HP DX6120 主板不跑码一例。
      客户拿过来说停电后就不行了,我拆下主板,插上诊断卡,发现复位灯会亮一下就灭,不跑码,但一秒后就断电了,再点开关又可以开机,但还是一样故障。

           查电压:全部电压都正常,CPU 1.6V,内存1.8V,还其他的,都正常,
            查时钟:PCI 的B16脚 有1.7V ,说明时钟应该也正常了,
             复位:B15脚也有3.3V ,

               BIOS我就没有去刷了,我考虑到客户说是停电后就不行的,换CPU,涮CPU座子也不行。

               不跑码难修,最好没办法,只能试着拆外设,第一就拆网卡芯片,虽然很奇的跑码了……维修完毕!!!

网友:
比较老的板子才会挡外设

网友A:
这板子是被雷劈了的吗,怎么会网卡坏?

网友:
楼主在牛A到牛C之间徘徊

网友B:
楼主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被雷劈了的吗,怎么会网卡坏?

没有雷击的,一般雷击的话是不上电,网卡短路拉低待机3V导致开不了机……这个没有

网友:
老机子会这样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错版块了吧,

我看了下,好像是,发到笔记本版块那里去了。希望版主移一下!!!

网友:
估计肯定是  打雷把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雷击的,一般雷击的话是不上电,网卡短路拉低待机3V导致开不了机……这个没有

哦,我以为是雷击的呢,网卡短路应该网卡坏了发烫啊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碰到了吗

网友D:
老司机,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加分支持。。。

感谢,这些确实只是平时的经验,资料和设备有限,很难说出个依据出来

网友E:
开始还以为是个一体机的板子,仔细一看原来是台板,现在修台板还这么花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始还以为是个一体机的板子,仔细一看原来是台板,现在修台板还这么花心思

怎么说呢,我主要修的是门面上的客户,所以修一块台式主板利润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修台式板速度也还可以,太久的话没有修出来,我就不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