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p开机以后联想出来就掉电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7-06-05):
联想t440p开机以后联想出来就掉电什么问题呀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裸板点着试

网友:
先重点看下温控相关 也可以尝试刷写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吗

网友:
请问你刷好了吗  我碰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子  BIOS被刷过了

网友:
内存条换一根试试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网友:
测试供电啥都好这么

网友:
接电流表也断吗

网友:
这个肯定先排除外设什么的啊

网友:
先刷BIOS,后排除显卡 CPU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或者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这机子南桥容易出问题,是不是特别烫南桥 要换的

网友:
,掉电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我一台开机暗屏,能看到第一画面的LOGO 然后5声报警 断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T440 LOGO掉电刷BIOS 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修过好多 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进过液体没有,再看看外置的设备,比如:声卡,网卡芯片。。。。。。烫不

网友:
LOGO掉电,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当然是先刷BIOS 了

网友:
bios遇到过的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