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定时掉电之不二神探

楼主(2017-06-05):
  深圳今天太热了  没客户,我又出没了同行拿过来个联想V360 看壳子是一代i3 据他描述 给客户装系统过程中黑屏断电  再开机怎么都不显示了,一看V360掉电 心里信心十足啊  报价送走了同行 开搞 根据经验判断 这机器要么是铁壳子上管5911 要么就是大电容啊  拆机裸板通电待机0.007 打了下公共的阻值400以上  感觉不是铁壳上管问题  那就直接搞大电容吧  看图1000UF 直接换了3个6.3v 330UF上去简单装下壳子硬盘测试,系统装到一半又掉电了,开机0.8A电流起不来,故障还原了,既然不是大电容那就搞铁壳子吧 没多想 基本算是通病了,换完铁壳继续测试  系统装完了没问题,修别的机器放一边挂机,不知道过了多久  看一眼屏幕黑了  以为休眠了 怎么都唤醒不了,强关机重新开机又是0.8A  尼玛这就尴尬了  就会这么两下子全用完了老实测试吧  各大电感触发测试发现2组cpu供电没有 傻乎乎的换来换去的竟然没有好好测试就开干了  大忌呀  不知道犯了多少次这样的错 上来就干的老司机们有木有   查cpu供电条件吧  习惯性的首先查了38脚EN 直接0v  不对了 找来源找了半天主板上面没找到 最后发现惊喜太隐蔽了不撕开根本看不到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内存贴纸一整块挡住了 U72就在上面 测下U72 1脚ALL_PWRGD_R 3.3v  2脚S0_PWR_GOOD只有1.5v 不正常,补好下面几条线再说 2条粗线直接补起来也没看是什么供电,只看了细线 细线是信号嘛 大家都知道  此信号正是U72第二脚S0_PWR_GOOD 补好线过孔断线 , 一共三条线  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亮机 测试几小时无任何问题 放心多了 有时候感觉修得多了 反而更懒的测条件  上来就是干 给新手点借鉴吧

网友:
硕哥技术真牛逼

网友A:
修的不错  加分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  加分6

谢谢兄弟   一起切磋

网友:
没火哥技术支持  我能这么6么

网友B:
断线吗  断线的话该开始没理由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线吗  断线的话该开始没理由亮啊

U72脚那个  S0_PWR_GOOD 不亮机的时候1.5v  估计亮机有2v多  不稳定  所以有时候开机半小时也不掉电,断线了 也是有电压  我是实测的

网友D:
补线,是摔过的机子 ,么,

网友:
赞赞,,犯错的事谁都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线,是摔过的机子 ,么,

我也不知道  同行拿过来的    可能是进水腐蚀的    很久了

网友E:
2脚S0_PWR_GOOD只有1.5v    怎么知道不正常。有外部上接电压吗

网友:
小断线,,眼力劲不错

网友F:
下次看你还敢不敢直捣黄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下次看你还敢不敢直捣黄龙

有时候真是经常这样子   看起来显卡问题  直接干了   结果依旧  才查条件   结果是小问题  老司机也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2脚S0_PWR_GOOD只有1.5v    怎么知道不正常。有外部上接电压吗

这种信号正常电压都是3v的   所以看到1.5v 2v的都是不正常,有时候也可以亮机   但是不稳定

网友:
这种错大家经常会有啊 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真是经常这样子   看起来显卡问题  直接干了   结果依旧  才查条件   结果是小问 ...

就是老司机才经常干这样的事

网友:
楼主眼力不错这都看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U72脚那个  S0_PWR_GOOD 不亮机的时候1.5v  估计亮机有2v多  不稳定  所以有时候开机半小时也不掉电 ...

这样啊  好吧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