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苹果系统卡

楼主(2017-06-05):
有台2012年中1466 进苹果系统卡,排除了触摸  触摸排线  读卡器。进WIN7就很正常,看设备管理器里各设备驱动正常。请有思路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
1466 硬盘坏的多

网友:
确实硬盘坏的不少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的故障,多换几个苹果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
装苹果系统10.11 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 有一个A 1466装不进去系统,装苹果系统和WIN 系统都 报错,,哎,,都 不知道 是那里坏了,硬盘我用专接卡接到台式机上面试了,是好的,

网友:
硬盘排除了

网友:
复位一下,哪四个键好像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