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9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05):
问题:dell 5559进水解决过程:1.处理全部水渍
2.刚进的水,客户已经插电源试过了,插上电源 开机显示了!!!!这太简单了吧 报过价让客户先走了。
3.后边装机测试,就等着数钱了、
4.谁知道第二天再开机试机的时候,不上电了,什么情况·······
顿时陷入迷茫,这打击太大了
5.测开关处电压3v-2.9-2.8-2.7······0.3,点开关没反应
这个机子是新机型没图纸,压力大啊
6.怎么办 只能靠自己%%%%
7.仔细观察了下进水位置,电阻腐蚀并不厉害,昨天刚进的,没办法了就用可调电源点了两下几个电阻的两端,问题出来了,一个电阻两端3.3v,一端无电压,并且电阻这端无短路,测了下应该是给开关上拉的,就找了个300k的电阻装上了,开机ok
8.第三天再开机又不行了。彻底绝望的感觉,想了想,前两次都能开机的,这次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大致测了下ec周围的电压,有的
,就测了下晶振,没波,用手碰触可以触发,找了个32.768的换上,没想到又好了

9.中间换过ec   刷过BIOS 。ec从网上买的,还行 。 BIOS不敢贸然换,又换回来了,,这是走的弯路,
10.最后,看过的请加下分 谢谢!

网友:
谢谢 加分的朋友

网友A:
进水的一般不用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一般不用考虑BIOS

麻烦 给加下分

网友:
主板拆出来后,清理水渍后,你没用烤箱烤一下主板.............???

网友:
晶振和电阻坏引起的吧,换ec确实走弯路了,不过进水怎么会引起晶振坏呢不可思议,维修不易已加分鼓励!